[求助] ESD问题

楼主(2010-10-12):
产品ESD 6kv不过怎么解决?

网友:
能不能具体点,什么产品,什么测试模式ESD不过6KV,是HBM,还是IEC,你的ESD保护架构是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别人怎么给你建议

网友:
论坛积分规则(ver:060628):
1. 新用户注册:执行论坛任务之后,可获得50信元。
2. 发主题:+10信元
3. 回帖:    +5信元
4. 加精华:+50信元
5. 上传附件:每被下载一次,会得到5信元,如果被下载100次就可以得到500信元,所以上传有价值的附件是赚取计分的最佳途径。
6. 下载附件:每下载一次附件,会减去5信元。
7. 推广注册:5~10信元。

网友:
看看你用的防ESD的IC最大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
是啊, 什么都没有给,怎么帮忙分析

网友:
还有个问题,你的ESD是高压的还是低压的,ESD结构也不一样,低压有种SCR结构针对小芯片可以。

网友:
是打AIR還是contact
需要多方面下手吧!!

网友:
只见过2kv的,为什么这么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