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电源电压切换求助!!

楼主(2010-10-12):
目前我的库里只有1.5V;3V;10V这三种类型的管子,输入电源电压为3.8--5.5V;这个电源内部3V管子不能用,所以我想转换下,3.8--5.5V的电源电压转换成3V的内部电源;但是目前看LDO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因为如果LDO的话必须用10V管子,10V管子的阈值为1.8V左右,另外如果用10V管子做bandgap和ibias也不太现实,有没有强人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用ULDO就可以了

网友:
ULDO能解决管子耐压问题吗?能不能说详细点?现在我的思路是用3.8————5.5V的电源直接用3V的管子来设计电路,采用共源共栅的结构,大家有没有相似的经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用3Vmos也可以,只要保证管子最高电压不烧,最低电压下能工作.

网友:
我现在也想用3V管子做,但是3V管子的VGS和VDS,VBS的耐压都是3.6V,在5.5V的情况下P管保证不了它们的压差小于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