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3U的CPCI板卡的CPCI控制信号的处理

楼主(2010-10-12):
看了协议CPCI的控制信号线比如IRDY#、TRDY#等等需要上拉,
但有些人又说由于机箱的背板已经有上拉了,因此板卡上不需要再上拉

迷惑中,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个人建议,需要上拉:)

网友(2010-11-23):
机箱不是一样的吧,最好在板卡上上拉。不会冲突的

网友(2012-12-06):
哎,难怪我的CPCI机箱和控制器老有人说有些卡兼容性不好,原来这些卡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楼主说的信号CPCI背板和CPCI模块上都不会也不应该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