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做过fuse trim啊,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0-10-12):
PAD用90×90,双层金属,window大概30×30,考虑温度系数的问题,利用高值方块电阻并联产生电路需要的小电阻值。

微调对象是电流大小,所以是并联方式,公共PAD是中间右边的那个

问题是:a·用Metal1做fuse的话,fuse电阻也就10几个方块,电阻值不过1欧姆左右,那我加2V电压是不是足够了?
           b·用Metal1做fuse,window是不是要由CP层和via层一起组成,我把这两层画成一样大小,重叠起来做window有没有问题?还是用metal2来做fuse,window就用CP层?
           C·PAD这么摆在中测时候会不会有麻烦?window大小开的是否合适?

     这些都是我自己想的,懂得帮帮忙啊,谢谢了先~~

网友:
a。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看看有没有做测试的,他们可能知道。
b。fuse一般会用顶层铝的下一层,window可以直接用cp层,不用打孔。
c。如果你要扎针,那放哪都无所谓。要是需要打线,就要考虑bonding。

各一个可以用的fuse的画法,双铝工艺使用metal 1做fuse,直接用cp,大小9*9左右,下面垫井,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用顶层metal做fuse,个人觉得fuse的方向都保持一致,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 fuse一般会用顶层铝的下一层,window可以直接用cp层,不用打孔。”:如果不打孔,IMD不就会堵塞fuse蒸发的吗?

       “一个可以用的fuse的画法,双铝工艺使用metal 1做fuse,直接用cp,大小9*9左右,下面垫井,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垫井呢,目的是什么呢?

      期待回答,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下一层metal是因为PAD去除氧化层是过腐蚀的。如果使用顶层,那么fuse腐蚀完以后就悬空了。使用下层metal,fuse会半露不露地,烧fuse的时候,蒸汽压力会顶开薄薄的氧化层。

  垫阱是为了防止fuse和衬底短路。阱是浮动电位的(电源和地也不要接),fuse即使不幸和它短路了也没关系。

网友:
回答的很好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metal Fuse 和 poly fuse 燒掉方式不同

metal 融掉後 可能會黏回來 所以有些開窗問題

還有 metal 阻亢小一般電流要比較大才會燒斷

网友(2011-06-26):
    使用metal fuse,如果融掉后,又粘回来了,这个怎么解决?是窗开的不够吗?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望您指点一下~~

网友:
    请问 我用的metal fuse 而且用的是下层metal做的fuse ,window也有做,可是中测时发现 熔断后 又连上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哪里?望指点一下~~~~~

网友:
CP层是什么?

网友:
有足够电流,有足够的窗,一般不会熔回来了。
除非你一点一点的加电流

网友:
g高手,膜拜中

网友(2012-10-15):
回复 网友C:
真心感谢,学习了,知道为什么fuse下要垫阱,而且design rule里让使sub-metal fuse的原因了

网友(2014-11-13):
学习了,感谢,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做熔丝的熔断在哪里做,我觉得在设计熔丝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考虑到熔断厂家的问题,我使用的是多晶熔丝

网友(2021-06-11):
need to consider probe Res

网友(2022-06-29):
电源芯片中CMOS带隙基准源与微调的设计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