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在隔离式开关电源上的集成电路芯片能否用于非隔离式电源上???

楼主(2010-10-12):
我感觉应该跟芯片没有关系啊,但是一些公司比如pi为什么既有专门用于隔离的芯片也有用于非隔离的芯片,搞不明白,感觉这些芯片功能都差不多啊,完全可以一个芯片同时用于隔离和非隔离电路,只要把外围电路设置对就行了,不清楚这个问题,求高人解答

网友:
隔离和非隔离IC主要是因为输入输出电压范围不同而不能混用,非隔离输出输出电压都较低,所以要求功率管能提供低压大电流,而隔离一般输入电压高,输出降压,所以需要高压小电流功率管。而隔离的一般工作在电流间断模式,所以在控制上和通常工作在电流连续模式的非隔离不一样。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这方便不是很懂,我想如果隔离和非隔离IC 如果都能满足输入输出要求的时候,它们不就应该能替换吗?

网友:
可以的,反馈参数设置正确就行了。不过没有什么优势。恒流恒压效果以及成本没有优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