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71的疑惑

楼主(2010-10-12):
最近我在使用ads1271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ads1271的采样时105k,我模拟开关切换之后延时400us开始读数,我用示波器看了,确确实实模拟开关已经切换过来了,而且输入口的电压是切换之后的电压,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转换,我转换出来的数值是模拟开关切换之前的电压,而且切换之后读数读了好几次的,不会是寄存器里面的值的遗留,问ti的技术支持,也没有给出回复,就说你可以延时处理,还有试试清空modulate的值,这个我读了好几次都是相同的值,问题应该不在这边,我延时2ms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性能满足不了,按ads1271的datasheet来讲,这样的要求应该不算高的,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2011-08-06):
我也正要用ADS1271,作一记号。

网友(2012-10-08):
简单问题,
复位,配置用提到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