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不认jupiterXT过来的pin,怎么办

楼主(2010-10-13):
刚接触ICC,有问题请教
我jupiterXT做好的floorplan,有些是IO,有些是pin,摆在core的边上,但是我在ICC里,这些pin,工具貌似不认,跟astro不一样,我该怎么办,需要重新在ICC里放pin吗。

网友:
不需要重新在ICC里放pin吧,
floorplan以def的形式保存然后给icc用应该就可以了
要注意一下,pin在做完floorplan后是不是fix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