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SRAM(如61LV256 )可以连写(背靠背写)吗?

楼主(2010-10-13):
请问那种最古老的异步SRAM(没有时钟的,如IS61LV256AL )可以连写吗?

也就是把片选CE, 写信号WE 和OE置低  , 然后每个周期(20M)变化一次写入的地址和写入的数据。

连读呢?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啊

网友(2011-04-29):
对异步RAM不了解。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这么做的连续读写,注意不要超过sram读写速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