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pulse_r/100 +pulse_e/100

楼主(2010-10-13):
请教 +pulse_r/100 +pulse_e/100 是什么意思啊,说是与固有延迟和传输延迟有关,那位大哥能做个关于这条命令的详细解释啊?
1. 该命令用在哪里,code? DC ? VCS ?
2. _r 和 _e 还有后面的数字各代表什么意思啊?
谢谢啦

网友:
看到过有人用在ius仿真,查过ncvlog,ncverilog,ncvhdl帮助,没发现这样的选项。感觉没啥用

楼主:
哦,谢谢2L的答复~

网友(2011-09-05):
vcs的仿真选线,在后仿时,如果pulse的宽度很小,如小于器件本身的延时的话,会直接被仿真器屏蔽且不会有任何报警。
可以通过增加+pulse_e/100 +pulse_r/100的仿真选项,将这些很小的毛刺报出来。

The +pulse_e/number option’s number argument specifies a percentage of the module path delay. VCS replaces pulses whose widths that are narrower than the specified percentage of the delay with an X value pulse on the output or inout port and displays a warning message.

The +pulse_r/number option’s number argument also specifies a percentage of the module path delay. VCS filters out the pulses whose widths are narrower than the specified percentage of the delay. With these pulses there is no warning message; VCS simply ignores these pulses.

网友(2013-01-14):
so?
okay
I see

网友(2013-04-17):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ur reply; it's use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