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自动生成MOS晶体管的版图的问题?

楼主(2010-10-13):
ADS能不能自动生成MOS晶体管的版图,candence中可以根据使用的工艺库自动生成版图,方便了很多,ADS能实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这么牛吗?cadence可以自动生成版图?

网友(2014-08-09):
回复 网友A:

cadence确实可以生成一些基本的器件,但是布线还是自己布线的,据说现在有什么数字电路自动布线,但是不知道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