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沿采集数据怎么处理

楼主(2010-10-13):
同一个时钟(250MHz)的上升沿打数据,下降沿采数据,请问需要特殊约束吗?
半个周期的时间,违例了大概1ns,综合时这些violation要不要管?
或者是在后端做时钟树时用useful skew来fix?

网友:
应该是需要设约束的。要根据具体的设计来约束。用set_multicycle_path 和set_false_path联合一起下约束。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可以学习一下关于ddr2的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稍微详细点吗?没有DDR2相关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