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对verilog

楼主(2010-10-13):
我们专业这学期开了FPGA设计.用verilog 可是 开课到现在 就是学不懂 看不懂  数电也学的不好...对这个verilog更是迷茫 知道它是硬件描述语言 可是太空泛了...不知道他是干嘛的...不像C 能编程序之类的...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学习方法.就知道(MODULE  ENDMODULE   对什么测试激励压根就不会)....或者指导之类的...我都能愁死..

网友:
其实很简单…
Verilog是基于C的,我觉得结构体系都差不多,只不过Verilog
更具体一点,不像C++那么抽象。
找本好书。

网友:
verilog语法跟c很像,不过C语言是用来编程,verilog是用来描述一个电路的硬件结构

网友:
搞个FPGA小板子,多式就好了,从D触发器开始,一点点来。

网友:
verilog是跑在硬件上的程序,感觉比C好玩多了。

网友:
verilog很有趣,只要楼主有兴趣

网友:
其实,有了C的基础,再学Verilog是很简单的,它的语法很简单。
不过,你要明白两者的本质不同,C是编程语言,而Verilog是硬件描述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硬件结构的,也就是说先有了硬件,才有它;之所有要用Verilog,就是想要硬件设计软件化,简单的说就是你通过写代码就可以完成硬件设计了(当然这样说不严格)。
刚开始入门,推荐你一本书,就是夏宇闻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多看看,多写写,很快就会上手的。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