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 遇到 transition time violated

楼主(2010-10-13):
DC综合时 遇到 transition time violated

    max_transition         5.00
  - Transition Time        6.76
  ------------------------------
    Slack                 -1.76  (VIOLATED)

数值都差不多 -1.76左右,有人说这个可以忽略,PR是可以修正?

是吗,数值不大的时候真的可以在PR市修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讲下为什么可以修正啊,是因为在PR时插入时钟BUDDER时调节时钟树吗,就是在PR时的时钟树的属性优化,比在DC综合是设定的参数(uncertainty,latency,transition)好,是吗?
最近在学DC,主要是跑脚本,对很多的步骤没有什么形象的或者说物理上的概念,有GUI界面,对于约束那些也看不出每一步的变化,很是头疼。

网友:
man 看看解释或则user guide 。关于DC的资料,etop多的很,写得也都很详细,清楚。看几篇应该就ok了。

DRC都可以留在PR时处理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就要看你采用的工艺和设计的复杂性有关了,如果是0.25以下的工艺,我觉得这个transition time violated 比较大了,通过PR优化实现就很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35的工艺,应该可以解决,而且都是PAD  violated

网友(2011-10-03):
回复 网友C:

    FDADFADFADFADFASDFASDF

网友:
it is so good for everyb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