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spectre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10-10-13):
如图电路、Noise Analysis参数设置、仿真结果。想仿出静态输出噪声。
1.input noise,为什么非选不可?难道是非要噪声源不可,而不能直接仿真MOS引起的热噪声(还有R)、1/f noise?
我就将input voltage source 选择V1,得出Equivalent output noise的仿真结果。
2.按理说拐点频率(顶多几十kHz)以上,为两MOS管产生的均匀白噪声,为什么仿真结果噪声明显越来越低?(1M,1.7u;100M,563n)
3.噪声这么大的?
4.我的仿真设置错的,该怎么仿?

网友:
我觉得选择input voltage source是为了计算Equivalent input noise用的
就是告诉仿真器,哪里是输入端口。

网友:
1.可以不选input source,input noise 下拉菜单里可以选none,
否则bandgap的noise输入源在哪里?
2.你这个电路总归是个filter
3.你的setup有点问题,参考berkley的教材

网友:
回复 网友A:

"2.你这个电路总归是个filter"

输出有PN结电容和mos的栅和漏等寄生电容。电容会衰减高频信号,所以高频噪声越来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汗。。。问了以后知道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3.你的setup有点问题”

什么意思?直流工作点设置有问题?

网友(2010-12-22):
看结果时候,noise summary的积分范围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