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生成VerilogHDL格式的门级网表

楼主(2010-10-13):
我想使用QuartusII9.0的综合工具生成VerilogHDL格式的门级网表,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设置。
请教做过这方面的朋友该怎么设置才能生成。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应该不行吧…
FPGA使用的是内部的一些逻辑模块实现逻辑,和DC综合出来的网表不太一样…

网友:
楼上解答正确。

网友:
學到了一課
作筆計中

楼主:
恩,多谢各位指教,今天请教了别的公司的朋友,得到的也是这样的答案。

网友:
深入浅出玩转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