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哪个动态响应更好?

楼主(2010-10-13):
网上查了下,说法不一,请高手给出正解哈~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吧?应该没有绝对的,看你的增益和带宽了!

网友:
当然是线性电源了。

网友:
线性电源好些  带宽比开关电源高

网友:
动态响应肯定带宽大的好啊

网友:
开关电源

网友:
同一时代 价格差不多的电源 线性的比开关的响应好

网友(2011-11-20):
个人感觉不好说。
因为开关电源也有带宽比较大的。

网友:
线性电源的电路简单,瞬态响应好,但是功效很低,而且只能从高电平输入转成低电平输出,想想看,本来你只用了1度电,却要交2度电的电费,这样的电器你想用吗?

所以市面上用的电源很少是线性电源的,即使它的电路复杂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讲法很形象,学习了。

网友:
个人认为:线性电源高一些

网友(2016-06-22):
不明所以,围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