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gilent VSA89600软件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10-10-13):
请教VSA89600软件的License怎么弄?

有14天的免费license(Trial license)可用,14天后还可以继续用吗?卸载后重装是不是又有14天?

还是,有没有别的破解方法?谢谢~

网友:
必须重装系统。或者搞多个vsa89600的版本,卸载/删除所有文件后,装其他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都是这样弄的啊。

    那这位兄台用过用VSA89600连PSA,来对射频信号进行下变频解调,获取基带的I、Q数据吗?还望指点几招如何弄~~~不胜感激!!!

网友:
zhege ziliao juedui youyong .

网友(2011-06-22):
谢谢楼主分享,下来试用一下。

网友(2011-12-05):
哎,看来没有好办法啊

网友:
用过,PSA能实现将射频信号下变频到70 MHz中频的功能,之后需要将PSA背面板上的IF输出端口用一根同轴线连接到89600s矢量信号分析仪上,再用VSA软件来控制89600s进行IQ解调。

具体过程很复杂,一两句说不清楚,最好自己看看agilent的帮助文档

网友(2012-03-26):
现在都下不到VSA 89600 V10.01版本了,而下载的最新的v14又不知道怎么样去破解,哪位好心的兄台能提供v10.01版本下载啊,

网友(2014-12-18):
缺不缺啊

网友:
哪个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