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PC8313配置的问题 再不搞定就失业了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0-10-13):
各位高手,在下才疏学浅,初入职场,初次接触Powerpc,现在的工作就是给一个板子上的mpc8313烧写程序,已经有USBTAP仿真器。但是郁闷的是买回来俩月了还没烧成,也一边看手册一边和USBTAP仿真器供货商联系,是需要写一个配置文件,比较头疼的就是这个配置文件。
   问题1:参考开发板写的配置文件后,烧写的时候老出错:
“0x00010000 bytes of Target Memory at 0x00000000 is not within flash boundaries.”
或者“CCSProtocolPlugin : Error writing memory [cannot start SAP transaction]”
再或者“Flash Programmer plugin failed to load the flash utility driver. The magic number read from target memory after the image was loaded is incorrect. Please enable Verify Target Memory Writes in Target Configuration to check that the algorithm downloads correctly. If you are downloading the algorithm to DDR try checking your DDR configuration.”
各位这是啥个意思啊,第一和第三种错误信息好像是内存配置问题,第二种的SAP transaction是个啥意思呢?
   问题2:烧写bin文件前,需要硬件配置mpc8313,通过CFG_RESET_SOURCE四个引脚,我很奇怪的是按照手册上写的和电路:SYS_CLK_IN 接地PCI_CLK接33.33MHz,而且硬件配置的时候系统工作在PCI Agent模式,由系统硬件配置为1011(或者1001,只有这两种可以),那么DDR控制器时钟为133MHz!这是不是太慢了呢,而且CK引脚输入频率为66 MHz(小于76?内存手册上写的内存芯片最小工作频率76Hz!)很是郁闷。而且我本来由手册和电路估计硬件配置CFG_RESET_SOURCE应该是1010就比较合适了,但是1010是连不上仿真器的,只有1011和1001可以。因为时钟问题也是配置文件,尤其是内存配置部分重要的依据,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了,我已经看手册看网络资料很久了还没搞定,实在对老板有愧了,各位帮帮忙看看啊~谢谢谢了。

网友:
附件下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呢 不应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烧写了 但是烧写后的内容不太一样 不知道为啥 郁闷啊 哪位大师知道 多谢多谢

该图为在JediView中看到的flash中的内容

该图为烧写的bin文件打开后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这是对比图 烧入flash的内容和原bin文件的内容

网友:
地址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老板子也能烧写了 烧写的也一样了 大概是用的烧写软件不好 换了一个就行了 不过现在新板子又不行了- -  8313能启动 能连接到usbtap 能擦除flash  但是一烧写就出错 而且是以前的错误 就是说DDR配置不对 可是 现在配置的在老板子上没有问题的 而且俩板子的PCB是一样的

网友:
烧写都这么复杂,那要编程岂不是没人能干了?

网友(2011-01-10):
仅仿真模式,然后给内存地址里写数,看是否对,看看是不是DDR焊接有问题

网友:
搂主留下你的QQ号码!谢谢!

网友:
第一:你的flash是norflash是不是选型的片子和开发板的不一致,会造成0x00000000 is not within flash boundaries。
第二,你用codewarrier烧写flash,开发板的配置文件为init.cfg,是否是cfg文件配置不正确,一般没有配置pci总线的,另外你的硬件配置字是多少?
第三,你可以参考uboot的外设设置。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有空交流一下吧。qq23097917

楼主(2011-06-01):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 刚看到 呵呵 20413331

楼主:
回复 网友D:

    配置没问题了,一个板子能烧写了,烧入bootloader可以启动了,但是另一个板子还是不行,发现DDR写入有问题。如图示:每一个列都按照由八个1到八个F的顺序输入,但是显示的就有问题了。正在排查PCB电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之前忙别的事了,没有再看到个帖子,现在又重新拾起来以前的工作了,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的QQ20413331,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呵呵,交流下吧。

网友(2012-07-25):
楼主别激动啊,万事都有解决的办法,要相信这个论坛的力量。哈哈

网友(2013-07-19):
CodeWarrior用时需要初始化内存时钟内部寄存器,我们的软件使用JTAG,省去配置麻烦,无需USB TAP仿真器,性价比更高。并且,速度毫不逊色甚至更快(在P2020板上实测)。更重要的是:比CodeWarrior更好用!无需初始化时钟/内存/内部寄存器。实际上,除了PowerPC,还支持ARM/MIPS等所有架构的CPU以及CPLD/FPGA或者其他SoC。
因为不需要任何内存 时钟的初始化,基本只要有连线就可以,哪怕顺序有错。因此,可以非常顺利的完成Flash的烧写。

产品特点

    不需要使用带插座的Flash,提高可靠性;
    不需要借助仿真器、调试器,不需要原厂软件,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
    轻量级绿色软件;
    与CPU架构无关,支持PowerPC/ARM/MIPS等架构的CPU及DSP、NP、CPLD/FPGA或者其他SoC;
    使用CPU的JTAG接口,无需增加任何额外电路;
    不需要CPU任何启动代码即可完成烧写;不需要配置CPU内部寄存器、初始化时钟内存等步骤;
    即使CPU死机或者因Flash数据损坏导致板卡不能启动时,同样可以回读Flash内容,为维修调试提供依据;
    使用WH-USB-JTAG电缆,加载Flash速度比其他电缆快10倍左右。使用WH-USB-HiJTAG电缆,加载速度最快是WH-USB-JTAG电缆的5倍左右。

产品功能

    支持 numonyx, Spansion, Intel, AMD, ST, SST, EON, 等厂家的并行NOR Flash,且提供后续新Flash型号的全程支持;
    对Flash读、编程操作;
    支持块操作(擦除、加锁、解锁);
    除了Flash相关功能以外,还可以通过点灯等操作验证JTAG器件的基本功能;
    可以读写其他芯片;
    通过程序可以读写与JTAG器件(通常是CPU)相连的其他芯片(如CPLD, ASIC等),这样在CPU没有跑起来或没有软件的情况下甚至都可以去对单板做一些调试,从而提高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详见
http://www.zhefar.com/services-ee.htm#JTAG_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