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上升沿和下降沿的疑惑

楼主(2010-10-14):
一个verilog的教程里说,z->0是下降沿,z->1是上升沿

可是,D触发器的CP信号,我怎么感觉输入z和输入1是一个效果呢?

D触发器由几个与非门组成,,而与非门的输入端又是二极管
二极管输入端为高电平和高阻态的效果不是一样的么?

想了很久没想明白
在Google里查了n久没查到什么东西,,,只好来问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书上说的是逻辑层面的边沿变化,就是针对变量的九值逻辑,而下面说的D触发器则是电路层面的,就是说具体实现上的高阻态,可能不一定是一个东西。

网友:
于上升沿和下降沿的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是仿真的时候的变化,跟硬件电路是不相关。

网友:
tmpfileinfo = this->list.at(this->m_bookList->getoffset()+0);

网友:
正解,z->0 和 z->1 只是纯语法或者说纯仿真的问题,仿真时的定义
实际硬件电路,如果是CMOS输入的话,不允许输入端出现Z状态;
如果是TTL电路,如图的话,Z和1是一样的,没有边沿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