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lass AB opa 的仿真和原理

楼主(2010-10-14):
1.class AB opa 的AC仿真是不是把opa偏置在饱和区进行小信号仿真的 这样仿真的GBW是否可以代表其工作是的实际值?
2. 如果用class AB 只是驱动一个2pF的负载电容(ADC的输入等效电容)从低功耗的角度 为何必须采用ab类的输出? 它比A类的好处是什么(——除了静态功耗小之外)?

网友:
1.反正我是这么做的
2.给电容充电时的电流,对于AB,可以大于静态电流,A类只能小于

网友(2011-02-22):
you meiyou zhe ge dongxi zai naili zhao dao

网友(2011-04-06):
我点错了

网友:
上图啊,楼主,我最近也做了个AB类的OPA,感觉建立时间还是比A类的小很多,静态功耗也比较小,我用的是普通的AB类,没有用sansor那本教材上的那种railtorail的结构,因为我主要能满足建立时间和摆幅就够了,再补充一点,AB类的SR是由输入级的SR决定的,不是由输出级决定,正如你所说,给电容充电时的电流,对于AB,可以大于静态电流,A类只能小于,因为AB类的输出管的删级电压可以摆很大,同上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