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关于formality的问题~~关于verify过程

楼主(2010-10-14):
我用formality验证RTL代码和DC综合出的代码~verify的时候进度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直卡在95%的进度动不了了~

请教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确实卡住了还是可能花的时间比较长,应该多等等??

在redhat的终端里的消息如下:

Status:  Verifying...
start_gui
.............................. 0F/0A/5380P/2613U (67%) 10/13/10 20:44 408MB/1650.74sec
Compare point DIG_LMS_MA/RX_D7_IN_TMP_reg[3] failed (is not equivalent)
Status:  Matching hierarchy...

Status:  Verifying...
.............................. 1F/0A/7614P/378U (95%) 10/13/10 21:15 408MB/2608.68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3/10 21:46 408MB/3300.01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3/10 22:25 477MB/4254.46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3/10 22:55 477MB/5009.25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3/10 23:31 477MB/5873.21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0:10 477MB/6848.16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0:50 477MB/7794.67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1:20 477MB/8579.74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1:51 477MB/9340.43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2:22 477MB/10080.96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2:56 477MB/10918.87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3:27 477MB/11645.91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3:57 477MB/12381.43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4:27 477MB/13108.33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4:58 477MB/13846.07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5:28 477MB/14589.53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5:59 477MB/15358.99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6:29 477MB/16031.21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6:59 477MB/16769.99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7:30 477MB/17508.39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8:00 477MB/18244.59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8:30 477MB/18984.52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9:01 477MB/19725.86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09:31 477MB/20472.40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10:02 477MB/21160.09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10:33 477MB/21725.48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11:09 477MB/22222.61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11:39 477MB/22762.69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12:10 477MB/23467.76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12:40 539MB/24195.75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13:13 539MB/24969.34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13:49 539MB/25837.30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14:24 539MB/26709.10sec
.............................. 1F/0A/7614P/378U (95%) 10/14/10 14:54 539MB/27472.52sec

网友:
没碰到这种情况,你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没有见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总是在98%的时候死在那里,后来是拿到ICC中心去跑的,跑过了,我们的服务器太差

网友:
我用cadence的conformal LEC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通常由于比较规模太大或者内存不够造成的。解决办法:
1.   检查是否用的64bit操作
2.  能否化为hierarchy 的方法比较
3.  增加内存,或者增加swap的大小

网友:
有时候还和match结果相关的,我以前也遇到过,你把match的结果贴出来看看

网友(2010-12-03):
确实没有遇到过

网友:
用LEC试过在95%卡了很久,但最后还是能跑过的

网友(2011-12-26):
遇到过,有时候是有些点有bug,的确是会一直卡在那里。
你最好在脚本中设不会运行好久,出置运行时间,一般formality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因为有些点formality无法验证,在脚本中设置时间不要运行太久,然后再rpt中看unvarified的报告,看看哪些无法验证,这样比较好查问题。

网友A:
检查设计中是否存在组合Loop,
还有,将综合产生.svf文件读入fm,有利于fm验证效率。

网友:
擦,原来是1年前的帖子,被翻出来了,晕菜~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A:
检查设计中是否存在组合Loop,
还有,将综合产生.svf文件读入fm,有利于fm验证效率。 ...

您好,请问,设计中存在组合Loop,会增加FM的比较难度吗?会增加run time,不应该有loop?还是要设置什么命令绕过这个loop

网友B(2023-01-31):
你好,请问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2024-11-09):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目前做ECO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目前做ECO也遇到这种情况。

我是换了一个新版本的fm
不过也要跑很久,才能pass

网友D:
这种没有卡死,持续在跑,Formal的verify进度不增加的情况我也遇到了。
我这边是涉及Hard (too complex),逻辑锥太大,有的point比不过或者比很久,参考了先前的楼层和其他帖子,set了timeout,datapath_effort后感觉效果也不是很好,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E(2025-05-16):
引用 网友D:
这种没有卡死,持续在跑,Formal的verify进度不增加的情况我也遇到了。
我这边是涉及Hard (too complex), ...

你好,有遇到过%100 SVF completed这里会卡很久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有遇到过%100 SVF completed这里会卡很久的情况吗

没遇到过。是你的SVF命令有问题,还是SVF之后的某个配置/步骤走不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