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icense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情况是这样的,以前我的calibre是安在另外一台机器的虚拟机里的,现在吧虚拟机拷到自己电脑上用,启动calibre就会报Fail to acquire calibre interactive license的错误,calibre不能使用,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11-03-22):
这个问题我也存在,interactive license,貌似license不对,昏头!

网友(2011-10-06):
I am looking for 2010 or 2011 license.

网友(2011-12-06):
请问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mac地址不对,你要重新生成license

网友:
破解有时候很伤脑筋啊

网友:
MAC地址变化了!

网友:
楼上几位大神已经给出答案,就是更改你的mac地址,改为原来那台机器的;当然也可以直接把license文件里的mac地址全部替换为现在机器的地址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3-03-12):
mac地址的问题……

网友:
找到license文件 打开把mac地址改成现在的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