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quartus II 报错

楼主(2010-10-14):
报错内容:
Error: Clock input port inclk[0] of PLL "<name>" must be driven by a non-inverted input pin or another PLL, optionally through a Clock Control block。

搜了一些网上的资料,还是一头雾水,求达人解释~

网友:
再查查,可以试试直接连到系统板上的时钟输入上。

网友:
使用pll的时候要先看datasheet,每个pll都有自己对应的输入输出端口,如果你不是用这些对应的端口就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