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TCAD中的网格具体怎么设置?

楼主(2010-10-14):
Sentaurus TCAD中有三个网格产生工具,snmesh ,mesh and noffset3D,谁知道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啊,如果仿三维的话,是不是用noffset3D生成网格比较好?

网友:
mesh一般用的多些吧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好好看manual吧,呵呵

网友(2010-12-08):
我一般直接在process中mesh

楼主:
那要是直接定义器件结构呢?不跑工艺,只跑器件

网友:
我器件仿真时一般用sde划分网格再生成mesh。

网友(2011-04-03):
我利用mdraw格式生成网格,因为它比较简单好用。

网友:
感觉sentaurus的网格生成工具不如ISE_TCAD

网友:
谁有sentaurus2008-09的例子库呢,请上传一个

网友:
刚开始很难把握。。。

网友:
如果只跑器件仿真不跑工艺,直接在sde中划分网格

网友:
我也是直接在sde中划分的

网友:
学习中,我一般用sprocess产生

网友(2013-07-26):
sentaurus貌似没有mdraw了

网友:
感觉网格的划分是很难的。

网友(2013-09-14):
最好是生成自己的网格。SN目拉赫和花太多时间来模拟。

网友(2014-04-30):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现在知道这三种的区别了???我也想知道呀。。谢谢喽

网友(2015-01-10):
因为它比较简单好用

网友(2022-10-02):
引用 楼主:
那要是直接定义器件结构呢?不跑工艺,只跑器件

定义器件结构用sde,设置网格sde里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