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出现这种波形,端接该怎么调?

楼主(2010-10-14):
绿色是发送端信号,下降沿,红色是接收端信号。

网友:
看一下端口匹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看出是怎么没匹配好吗?

    是接收端阻抗大还是阻抗小,还是说接收端有容抗或者感抗?

网友:
传输线延时过大了,把延时弄短一点

网友:
比较典型的source termination。
就是输出端附近的串阻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