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看一下这个端接该怎么匹配?

楼主(2010-10-14):
这是仿真的电路图,上半部分是内存条数据线的拓扑结构。其中U19和U24带有120欧的On-Die Termination。
按这个图仿真,频率为400MHz,结果如下
可见信号质量还是蛮好的。
如果把TL16和TL14连起来,相当于分了一支到FPGA,仿真结果如下,
FPGA端的信号(绿色)有两个特别明显的欠冲,谁知道这个是哪地方端接没做好,该怎么匹配?

网友:
要不试一下把TL14的阻抗换成38.5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调了之后,黄线的信号质量会好一些,没有那么大的过冲,但是绿线的信号质量还是那样。

    我把FPGA去掉,只用一个60ohm的电阻端接,信号质量就会好很多。

    感觉这个FPGA接口有容性或者感性负载,但是是容性还是感性我也区分不了,该怎么端接我也不知道。

网友:
如果你的工作频率不是特别高,通常电抗性负载多半是容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不知道400MHz DDR信号算不算高?

    容性负载该怎么匹配?

网友:
实际案例啊,很好

网友:
學習中感謝芬想實際案例
受益不少
感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