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amp thd 如何改善

楼主(2010-10-14):
though , thd is relative to linearity , but how to analyze and improve ?

网友(2010-11-16):
看不懂英语,

网友(2013-01-28):
頂!!這我也好想知道
有哪位大大可出來分享

网友:
谐波失真一般都是大信号导致,所以提高运放的输入输出范围是最有效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运放当然是闭环,开环不等同于比较器了?输入正弦波,输出只有高低电平,那失真就不用做THD了,呵呵。

网友:
提高gain and bandwidth
class AB结构,尽可能消除cross over distortion

网友:
增大输入管的vdsat,最直接了

网友:
increase Bandwidth and output swing range will improve T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