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里的thd 分析結果單位是啥?

楼主(2010-10-14):
my result show thd = 0.1
but it means 10% or 0.1%
it confuses me a lot.

网友:
额……不知道啊

网友:
%
已经转化成了百分比
仿一个方波的算下即知

网友(2010-11-16):
那是0.1%

网友(2012-02-11):
[求助] spectre 里的thd 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想要很具体的操作?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3-05-13):
单位是 % ,算完之后可以除去100,再dB20就可以了。THD一般单位都是多少dB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0.1指的是0.1%
    你可以用0.1除以100,再db20操作,或者先db20操作,再减去4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