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看SAR ADC 里的一个逻辑电路

楼主(2010-10-15):
这是SAR ADC里的一个电路,哪位大哥帮忙看看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还有反馈啊

网友:
看不出功能,仿真一下不就OK了,这么简单的逻辑
你怎么什么都搞? 又是DAC,又是 SAR ADC,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图画的不是很方便看,
功能是为了产生一对 no-overlap clock for swich capacitor control

网友:
模拟电路基本所有的电路都有反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主要做DAC,这个问题是帮别人问的

网友:
A是时钟信号的话,就是时钟发生电路,你从A上升沿分析,注意每个门都有延时,你可以假设所有反相器的延时一样Ti,所有2nand的延时一样Tn,你这个图只画了一半吧
分析的时候注意,
nand的输入是0的话,输出就确定了,不用看另一条路径的信号,当然就不用关注另一条路径的延时了
nand的输入是1的话,需要关注另一条路径的信号,需关注两条路径看谁的延时大,由大的那条决定延时大小

网友:
这个电路,如果输入是clk的话,最终得到的输出,高电平比低电平窄,很多时候,逻辑电路里头会用这种方式来消除毛刺

网友:
non-overlapping  奇怪了 这么好看的图怎么让你画成这样子!

网友:
这是一个两项不交叠时钟产生电路把。画的时侯将两个NAND上下排,再画其它部分

网友(2011-01-05):
这是产生两相不重叠时钟的典型电路,但是不知道输出为什么是Y1和Y2,Y2 和另一个nand2的输出之后两个inverter之后的信号才是两相不重叠的啊

网友(2013-05-21):
这个是反向出来的电路吧~~~~

网友(2014-10-22):
其本质是一个SR触发器,在输出口接了几个反相器进行延时。

网友:
输入信号是CLK

网友(2017-12-17):
这是一个两项不交叠时钟产生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no-overlap clock generator

网友(2023-03-20):
不会是OS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