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K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0-10-15):
想请教各位:我的32K测试过程中晶振起振之后,在上升沿和下降沿上有很高频的振荡现象。波形是从晶振接buffer后输出看到的。请问原因可能是什么?是buffer的驱动能力不够吗?在输出到PAD之前加Schmit trigger会有用吗?
另外,这种振荡现象跟晶振两端所接的负载电容似乎有点儿关系。这个现象合理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上升沿和下降沿有高频震荡是抖动么?
    一般oscillator后都接schmitt trigger的。
    建议大概估算下这个高频的频率,有可能是crystal 带来的谐振频率,这个也和接的电容有关的

网友:
amybe coupling from power or signal noise, from my  experience use schmitt trigger but need try hysterisis windown to meet uour noise condition.

网友:
肯定跟负载电容有关系

网友:
Please show your schematic and waveform so that we can help you.

网友:
IO inductors induced, MAYBE.

楼主:
Thanks for all your reply.
振荡跟输出所用的pad有些关系,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其他原因还在查找中。有新发现会再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答复。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振荡频率不固定,从几兆到200兆都曾出现过。和所接负载电容也的确有些关系。晶振spec上负载电容为25pF。事实上,也是接25pF时效果最好,但不能完全消除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在不好意思,我现在不能上传附件或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