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女新装好的ic5141,小框框都跳出来了,添加好工艺库,安装好CSMC0.5,仿真电路报错

楼主(2010-10-15):
小女昨天新装好的ic5141,小框框都跳出来了,添加好工艺库,安装好CSMC0.5,画个电路试仿真,modellibrary里也添加好了,但是出错了,错误提示是------
“Simulation ‘input.scs’on xuyanyan at 1:26:56 PM,Fri Oct 15,2010
Opening directory /home/xyy/CSMC05MS_xyy/CSMC05MS/models/res_va.va.ahdlcmi/
        (770)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res_va.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input.scs:R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res_nwell.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其中的对nmos、pmos管子未定义的提示就省略了。

再重复一下,ADE里的modellibrary设置里也添加了csmc的工艺库文件的。我把同样的工艺库在其他人装好的Cadence里面,运用同样的安装方法使用都是OK的。

请问大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我装的Cadence存在问题呢,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存在问题呢?

楼主:
请各位大虾帮忙啦

楼主:
请大虾们帮忙

网友:
你应该是有个库没有添加,
你找找model 下面 有没有个叫res_va.va的文件
load进去再试试

网友:
小女子不该做IC这行, 做设计是加速老化的催化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得对啊 但是有啥办法呢 还是先毕业了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请教老师了,是工艺库的问题,不是Cadence的问题

网友:
    是因为上华没有nwell电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添加mos管,也是提示一样类型的错误的

网友:
此标题小女子 是亮点啊
另外,你们的cadence 都是你们自己装的啊,犀利啊~~~~~

网友:
呵呵 不容易
没找到R0的model,仿真的时候把model手动添加进去试一下。一般添加器件的时候如果是从库里面拿的,模型是自动加载的。可能库有问题。

网友:
Tradeoffs and Optimization in Analog CMOS Design

网友:
cadence装起来也不难的,现在不是可以从别人那里直接copy一个过来解压就行了嘛,
方便的很

楼主:
后来证实,是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修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
多积累点经验是好事情,呵呵。

网友(2011-02-21):
用hspice先预仿真一下,就会成功
还不行向357155601索要教程

网友:
楼上的有做DCDC芯片的么?我们想做CSMC 0.5um的DCDC。有兴趣的加我QQ:1425156046

网友:
装cadence太累了

网友(2011-04-16):
没有看懂 惭愧啊

网友:
應該是工藝庫的問題

网友:
您好,我的也是类似的错误

网友:
这个必须犀利啊

网友(2011-10-16):
工艺库是只要调用就好了嘛?

网友:
向357155601索要教程?

网友(2012-05-29):
回复 楼主:

    遇到同样问题,怎么改的

网友(2012-07-16):
回复 楼主:

    模型库那里后面的版本要设置成tt

网友:
应该是你MODEL的文件没有加全,所以没有定义

网友:
求楼主加qq啊,我自己安装了好几遍,就是工艺库也是老师有问题,跟你一样的问题,老是出错啊,请教了;540682809

网友(2012-09-12):
R0删掉后,重新加新的R0电阻,注意还要查看model文件。

网友(2013-06-19):
这软件的确很累人,求教如何修改环境变量,解决问题的?

网友:
小女子是亮点。。。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7-28):
回复 网友A:

   现在毕业了吧

网友:
是用的虚拟机么

网友:
肿么解决的?

网友(2015-03-15):
惭愧,没搞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必须毕业的吧!

网友:
不仅毕业,而且已成我等前辈了·····

网友:
10年的帖子,楼主是前辈了

网友:
肯定的是库里没有顶res_nwell,确定库添加全?

网友:
有多少是冲着小女子戳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