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O4350的PCB参数

楼主(2010-10-15):
请问,PCB的材料选RO4350,具体在设计时的各项参数该取多少?包括介电常数、板厚、铜皮厚度。
在网上查到设计时介电常数为3.66,生产时为3.5;至于板厚有的说20mil和30mil,也有说0.6mm和0.8mm的,会不会有影响?
不知各位前辈们在用到RO4350时一般参数设置成多少?

网友:
还是看厂家的规格吗?比较保险

网友:
问供应商就知道了

网友:
板厚可以自己定,根据需要来定板厚,然后根据板厚来计算走线宽度。2层板一般用0.6mm就可以了。

网友:
好少的人啊

网友(2011-08-13):
以后测试要用啊!!!

网友:
仿真时用3.66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2-10-11):
板厚看你的成本與習慣,
一般就 20 OR 30 MIL,
做 PATCH ANTENNA就厚些許,
做 POWER AMP 銅泊厚些許, 1 ONCE
越高頻, >20GHZ, 就越薄, <20MIL,

网友:
直接咨询生产商

网友:
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用罗杰斯板材的时候尤其要注意:
他的介电常数有两个,一个是生产,一个是设计,进行软件仿真的时候一定要用他的设计参数。
拿4350来说,进行软件仿真一定要用3.66.
不要觉着差不多,看你用来干啥了,如果你用来做宽边耦合器,用3.5算会把你坑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