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设定dump波形的路径,谢谢!

楼主(2010-10-15):
我的目的是想将tc的log和fsdb文件统一放到$(tc)/的文件下。

比如使用makefile命令 make XX TC=tc000  在makefile内部是可以识别$(TC)=tc000的,所以可以自己创建相应的log文件夹,比如mkdir ../log/$(TC).

现在在top.v中使用$fsdbDumpfile(“../../log/$(tc)/$(tc).fsdb”)这个命令是不行的。

2个问题: 1. *.V文件不识别$()符号;  2.  Makefile中的$(tc)传不出来。

求高人指点,多谢 啊。

ps :象那种等文件生成好了,然后用mv的方法的就算了。  我希望fsdb文件一开始就在指定的$(TC)目录下。(所以波形未完成时的临时文件也在这个$(TC)目录下)

网友:
土人, 翻一下手册就啥都有了。
log好像是-l参数吧, fsdb波形好像是-fasbfile, (懒得查了,记得是这两个参数)。
至于后一问题, 唉, 纯属楼主思维方式的问题,  换个角度考虑一下, 马上就可以解决的。  先卖个关子,让楼主自己想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上的, 给偶指了条明路。  我在makeflie中添加了+fsdbfile命令就实现了目的。   在makeflie添加了这个指令之后, top.v中的$fsdbDumpfile(“../../log/$(tc)/$(tc).fsdb”)  就没起作用。(实际上我将这条命令行删去,也不影响)    参考文档上说$fsdbDumpfile的优先级最低。

但是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  如何将makefile中的变量提出来使用到其他文件中。  这个有什么办法吗?   多谢!

网友:
可以用export命令来把变量值保存出来!

网友:
你不能完事之后把fsdb mv过去吗?

网友:
唉,有简单的方法大家怎么都想不到呢?
PS:偶也是从软件那里搞到的想法, 哇咔咔

网友(2011-01-20):
呵呵,仿真器怎么可能认识你给的$变量呢,你需要用脚本修改rtl代码才可以,或者波形文件产生好了,调用mv之类的命令,移到你那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