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 9.1编译后发现资源使用0%

楼主(2010-10-15):
我把各个编写的各个模块的信号连接到了一起,进行编译,布局布线等,完成后在报告中发现资源利用都为0%?但是里面我用了好多个FIFO呀,这是什么原因呢?请教各个了。

楼主:
请大家指点呀

网友:
应该是资源被优化了,你看看你的顶层信号链接是否错误,如果正确还是不行,你再随便分配下管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