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我看下最大电压选择电路,衬底为什么接在漏极,而不是源极?

楼主(2010-10-15):
最大电压选择电路

最大电压选择电路

Va,Vb为两个端电压,Vmax为Va,Vb的最大电压 即max(Va,Vb),PMOS管的衬底都是接到漏极的,我仿真了下如果接到源极,输出不是

Va,Vb的最大电压,为什么,大家帮我分析下哈

楼主:
我自己顶下哈

网友: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把,如果|Va-Vb|<|Vthp|,管子能工作吗??仿真直流工作点的时候,漏电流给输出的寄生电容充/放电,肯定是一个电路给出的收敛的值。至于你这样接为什么可以得到max(Va Vb),就不清楚了

楼主:
电路绝对是对的 可以仿真一下 这个是charger里面的一个小电路
还有很多关断电路时用衬底来控制的 这个我搞的很糊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导通,这个应该好理解,就是在两个电压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就是利用diode导通的了

网友:
PMOS衬底应该接电路中最高的电位,这里的漏极是最高电位。  有一个问题不清楚当Va和Vb相差很小的时候能工作吗?

网友:
你这个管子没发现漏极接到了Vmax么?你调用的是漏极耐压高压MOS管吧! 如果你把管子的源漏换一下也是可以的,连接方式不变这是把源漏调换理解!

网友:
symbol中的d/s可以互换的,没有差别,只要bulk电位接正确的电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能工作的,diode管的形式工作,仿真结果也是对的

网友:
额。。。 boost电压效率不高啊,接后级的输出就好了啊

网友:
其实高电位就是源极,低电位就是漏极

按照LZ的理解,如果M1和M0的衬底接到所谓的源极,
Vmax肯定不是其中的最大值,
而是两者的一个中间值,比最小值高出约一个Vbe的电压。
因为接低电位的那个MOS 管的寄生二极管导通了

网友:
PMOS的衬底接最高电平,既然输出始终是最大的,那当然两个PMOS衬底都接输出了!!

网友(2012-04-28):
楼主是在研究电荷泵么,最近好像看到过类似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