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询问环境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0-10-16):
软件装多了,多个license文件的环境变量均是LM_LICENSE_FILE,是用:分割开么?其次lmgrd各个公司的软件都是一样的么?

楼主:
系统是RHEL4.8, 软件vcs,dc,Verdi,icfb

网友:
;分开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14-01-20):
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
二楼说的很清楚了,多个系统变量之间用;分开就可以了。设置好后重启软件或者计算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