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型衬底为什么必须接地

楼主(2010-10-16):
标准CMOS工艺的P型衬底为什么必须接地或者最低电位,这是绍兴光大兴业半导体公司的一道笔试题

网友:
让NMOS衬底和源之间的二极管保证反偏

网友:
垃圾公司问一些垃圾问题。

网友:
P衬底必须接地 是因为
1.保证NMOS的源 漏与衬底一直不能正偏
2.保证PSUB与NWELL一直反偏
这样整个芯片才不会发生闩锁

网友:
楼上正解。
绍兴还有IC公司的啊,

网友:
利害,謝謝解惑

网友:
如果我面試考這題那就好了@@"

网友:
反偏啊 这个也考?

网友:
天啊 这种问题也考哦
不过也看应用,如果可以保证pn结不会正偏,局部的pwell接高电位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