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做RC提取时,生成的calibre view只有symbol没有连线?

楼主(2010-10-16):
我就做了一个反向器,画了版图,然后用calibre做RC提取时,直接生成calibre view,但生成的calibre view只有一个PMOS符号和NMOS符号,也没有寄后电阻和电容,连线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下图红色框中的文件calview.cellmap始终没有找到
这又该怎么办呢

楼主:
高手请啊

网友:
1、你在运行pex的时候output没选上提取寄生参数,所以没有寄生参数出现,也就不需要cellmap
2、后仿提取出来的东西确实是没有连线的,全部是网络标号连接

网友(2011-01-11):
自己写个cellmap嘛  很简单的  应该是没提对  在mos管端口应该有很短的连线和线名的

网友:
foundry会提供,cell与cell对应,具体语法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