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后仿真calibre PEX提不出寄生参数

楼主(2010-10-16):
为什么calibre PEX提不出寄生参数呢,我做的是一个反向器.

网友:
1、你在运行pex的时候output没选上提取寄生参数,所以没有寄生参数出现,也就不需要cellmap
2、后仿提取出来的东西确实是没有连线的,全部是网络标号连接

网友(2011-03-30):
我也提不出,3个文件,2个是空的,没计生参数,网表正常。csmc 05

网友(2011-08-25):
为什么会提取不出来?求详细解释!

网友(2011-09-27):
通文求解

网友:
同问 有知道的吗

网友(2012-05-04):
运行calibre命令的option是什么
用什么rule file,报什么warning,什么error

什么信息都没给,怎么去debug

网友(2013-08-13):
对于这样的问题,要把问题写清楚

网友(2018-07-08):
有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