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Modelsim6.6破解的问题~~~

楼主(2010-10-17):
使用eetop中的EFA_Mentorkg_2010生成的license.dat文件。将license.dat放到C:\flexlm\或者是直接自己手动建立环境变量,都不好用。

没法使用,打开Modelsim 6.6后。出现对话框文字:
Unable to checkout a viewer license necessary for use of the ModelSim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Vsim is closing.

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
论坛上的crack很多,多试几个,就能找到了

网友:
可以把dat放到你modelsim安装目录中,再修改下环境目录试试。
还有看看HOSTID是不是你自己机子的

网友:
我的能进去 也能建工程 可是一旦退出来 再进打开原来的工程就会出现那个 怎么回事?
论坛上的破解都试了。

网友:
别用那么新的,这个真的没那个必要。

网友(2010-12-08):
破解吗,多试就可以啦.

网友(2011-01-21):
顶,试试噢。我发现我的6.5怎么仿真结果不对,6.6再试下

网友:
找了好就没有合适的

网友:
同问,我用的是xp下的不可以破解。

网友:
还要把mgls.dll和mgc.pkginfo复制到安装目录下,覆盖原来的两个文件。

网友(2011-03-18):
If you wanna use modelsim 6.5 or 6.6 on windows, just run make.bat, then put the generated license.dat into the C:\flexlm\ , then Enjoy it!
1.安装modelsim-win32-6.4b-se.exe
3.将LICENSE.TXT拷贝到C:\flexlm

4.增加环境变量:

名称
LM_LICENSE_FILE

C:\flexlm\LICENSE.TXT

网友:
C:\flexlm
这个是要自己建的文件夹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麻烦LZ共享下方法。

网友(2011-07-06):
……我刚才也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后来发现是没有将mgls.dll和mgc.pkginfo复制到安装目录下,覆盖原来的两个文件。 现在复制覆盖了,好了,成功破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包在哪下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仿真器的这个版本支持UVM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网站就有,不过要很多钱的,建议在Mentor公司下载页面直接下载

网友(2011-11-04):
用6.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