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分析 关于skew 求人解答!

楼主(2010-10-17):
1、
关于setup/hold time

1)
假设存在positive clock skew10ns,问最高电路频率

2)
能容忍的最大positive clock skew

3)
能容忍的最大negative clock skew

positive clock skewDFF2clockDFF1的来的晚

negative clock skewDFF2clockDFF1的来的早

Tsetup=1ns
Thold=1ns
Tclk->q=1ns

网友:
第一问中Tlogic+Tclkq<T+Tskew-Tsetup
Tlogic 最大值为4+3+1=8ns
Tclkq=1ns
Tsetup=1ns
所以8+1<T+10-1
得到T>0,奇怪?不知道算法是不是正确?

楼主:
setup 是对的 但是hold不满足
4<10
所以是不能工作 最大工作频率是0

楼主:
对于D1     Tmax=Tmin=5 不用分析skew
对于D2     Tmax=Tmin=3 不用分析skew
对于D1->D2 Tmax=8 Tmin=4
对于D2->D1 Tmax=4 Tmin=4

网友:
Launch 与Capture延的差值就是Skew。
Skew大好,还是小好?
只要Timing满足,Skew=0最好。

网友:
(1) 问最高工作频率,且clock skew只是假设,所以不用分析hold constaint. 得到最大工作频率62.5MHz.
(2) 只需要分析hold constraint. 得到最大positive clock skew=4。
(3) 只需要分析hold constraint. 得到最大negative clock skew=4。

网友:
1。设D1的clk为0ns,则D2的clk为10ns,总共4条路径,分析setup(max_delay)
   D1->D2,
    D1->D1,
    D2->D2,
   D2->D1,
  分别计算data_arrival_time 和 require_time, 得出cyc>16ns, 所以最快62.5MHz

2和3同理,分析hold(min delay)
   都是4ns

楼主:
关于第一问 hold 不满足 不能打入触发器 不能工作啊

网友:
那只能是这个题目本身有问题。这样的话,就看题目考察的重点了。
实际项目中,setup和hold肯定是同时关注的。

网友(2012-11-25):
5、7、8楼正解,列出所有路径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牛人,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