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中硅化(silicide)和非硅化(unsilicide)多晶硅电阻,那种工艺偏差更小呢

楼主(2010-10-17):
没用过tsmc工艺,求帮助

网友:
非硅化电阻应该精度会高些

网友:
《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58页,
硅化多晶电阻,电阻精度 35%
非硅化多晶电阻,电阻精度 50%
阱电阻,电阻精度 50%~80%
搞不清楚这里的百分比是大些好还是小些好。

网友:
楼上的百分比可能指误差

网友(2024-08-07):
非硅化电阻;tsmc一般选用p+ poly resistor without silicide,这种电阻单位阻值较高,且温度系数相对较低,误差小,适用于BGR中

网友(2024-09-06):
非硅化(unsilicide)多晶硅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