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 菜鸟都来讨论讨论 纵向和横向三极管的区别和设计选择。

楼主(2010-10-17):
如题:这个问题很基础,但是很重要,特别是正向设计的时候。 我把我知道全写上

区别:
1,纵向三极管的beta比较大一些,因为横向管子的基区宽度不好控制,一般做的比较大一些。

2,横向管子的Ft要小一些,这个原因不确定,可能是寄生电容大一些的原因吧。
3,VE 大一些,因为基区宽的关系,基区宽变效应的影响会小一些。
其余的不知道 欢迎补充,比较的时候请附上为什么。还有很多别的参数可以比较

设计选择:
这个我完全不知道 只晓得 在PSUB CMOS工艺中,一般用寄生PNP做BG。

共设级的差分对 一般用什么三极管??

三极管电流镜呢?

用钳位的三极管呢?

如果L  V PNP 都可以选择,那么BG可以用 LPNP么?为什么?

暂时就这么多 ,欢迎高手菜鸟

网友:
“PSUB CMOS工艺中,一般用寄生PNP做BG。”这句话是对的,不过原因不在于设计,而是工艺(或者说成本)的限制。

共设级的差分对 一般用什么三极管??
考虑到最低的输入电流要求输入管的beta最大,选择V

三极管电流镜呢?
同样,当然是beta大的好,匹配性更佳。

用钳位的三极管呢?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跟具体工艺有关的吧,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要顶上来 看看的

楼主:
继续顶起来

网友:
先学习了,这些我都不知道

网友(2010-12-01):
不懂,不懂,有些郁闷

网友A:
也请教一个问题:
在CMOS工艺中,设计BG,3.3V电压,选取PNP时,采用采用1.2Vpnp还是3.3Vpnp;
采用10X10的和其他的5X5等,在结果上有多大差别?

网友(2011-08-15):
很有意思的议题哦

网友:
正在做带隙,把这个帖子顶起来,欢迎高手解答

网友:
我觉得先得看厂家文档吧

网友(2012-10-05):
这种问题还是一定要顶滴

网友:
1.2v的可能会有可靠性问题如果设计注意不够的话。面积大的匹配好,如果你做的细,需要考虑,电流密度,那么同样电流密度,大管子需要电流多。

网友B(2013-09-17):
http://wenwen.soso.com/z/q247534650.htm?sp=2001这个有讲一些,大家看下,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2015-04-23):
不能就这么沉了,顶起来,求解答

网友:
CMOS里面的V PNP是寄生做出来的, 不是专门给它mask做的,beta指标很差(基区太宽了,E/B的浓度差别不够大),肯定不会用于放大,也不会用于开关管(因为IB很大,浪费功耗),用于BGR,主要是利用其VBE的温度特性,对beta等指标不在乎。
   如果要用NPN/PNP做运放之类的,肯定还是bimos工艺才可以。
   BGR里面,用1.2/3.3V, 应该都可以,就看你的电源了,10*10,5*5就看你的layout和match性能,包括是否考虑输出基准的一致性了。

网友(2017-05-19):
就顶一顶吧,我也不懂

网友(2020-05-16):
引用 网友B:
http://wenwen.soso.com/z/q247534650.htm?sp=2001这个有讲一些,大家看下,一起讨论讨论 ...

这个里面关于横向纵向基区宽度讲错了,和版图艺术作者写的刚好相反

网友C(2024-03-22):
引用 网友A:
也请教一个问题:
在CMOS工艺中,设计BG,3.3V电压,选取PNP时,采用采用1.2Vpnp还是3.3Vpnp;
采用10X10的 ...

这个5X5 10X10是代表什么参数呢,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C:
这个5X5 10X10是代表什么参数呢,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是指发射结的面积 一般来说面积越大 管子和管子的匹配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