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相关

楼主(2010-10-17):
       想问下,版图设计里面的这些,都代表的是哪些层?从哪里可以查到相关资料?
       谢谢了~

网友:
给你这个tf的 fab有文档  英文的  仔细看就行了

网友:
这是什么工具下的东东,我用的ALLEGRO,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
cadence icfb下的

网友:
。。。这个是cadence ic5141下的virtuoso 画版图的 芯片级 不是板级的。图层说明在技术文档里有

网友:
技术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