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在DC-DC的驱动管中集成整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0-10-17):
小弟手头上有一个设计,输入5V的buck DC-DC,使用0.5的标准CMOS 双阱工艺,如果直接使用nmos管的n+/pwell寄生二极管用作整流二极管可行吗?是否会因为电流注入衬底而引起latch-up问题?如果可行,在版图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吗?望高手指教!

网友:
通常是使用金-半接触的肖特基管,以获得更好的瞬态性能诸如更短的反向恢复时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但在这种双阱的CMOS工艺中可以集成肖特基管吗?我得去查查工艺。
其实我是会用同步整流的,即使用导通的nmos开关管用于续流,只是在死区时间内和DDM模式下需要用到二极管,所以希望这个二极管直接使用nmos开关管的n+/pwell寄生二极管,而不需要另外的版图空间来制造二极管。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死区即使不用外部的二极管也没有关系,lowsideNMOS的体二极管可以导通 提供持续电流

网友:
普通工艺是做不了肖特基的;MOS管的体二极管也要小心使用,需要多加衬底接触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NMOS代替schotty就好了,参考synchronous bu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直接使用lowside nmos的寄生二极管,但这会使一个比较大的电流注入衬底,带来latchup的风险。目前我所知的防止latchup的方法有两个,(1)n管和p管都使用双保护环结构(2)拉大n管和p管的距离。但对于这种有周期性大电流注入衬底的情况,保护环要建多宽,n管和p管的距离要多大,这我想就需要一些经验的数据了,而目前我没有在论文中看到这方面的论述。或许是这个东西太细节,或许是我想太多!不知道zhongbo兄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
    我只能说这个圈子太小了,我们一般做逆向的,宽度大小要嘛参考原来的设计,要么更具新工艺的设计规则来做。

楼主:
楼上的很中肯!真想也做做逆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