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encounter中lef的问题,请高人讲解,谢谢

楼主(2010-10-18):
我是菜鸟,跑encounter是提示下列错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Loading Lef file lef/digital.lef...
Initializing default via types and wire widths ...
**ERROR: (SOCLF-53): The layer 'metal' is not found in the database.
A layer must be defined before it can be referenced.
**ERROR: (SOCLF-3): Error found when processing LEF file 'lef/digital.lef'
**ERROR: (SOCLF-26): No technology information is defined in the first lef file.
Please rearrange the lef file order and make sure the technology lef file is the
first one, exit and restart First Encounter.
**ERROR: **ERROR: (SOCSYT-16013): Load LEF file lef/digital.lef failed

网友:
首先load 工艺文件的lef

网友:
同意楼上的,lef的导入是有顺序的,定义metal等的lef应该第一个导入。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搞定了,谢谢

网友(2012-01-18):
顺便问下,第2个lef是不是一定要 core site的lef,就是std cell的那种 ,

紧接着tech lef的

网友:
先tech lef,再stdcell的,再rams的,再IO的,
其余的顺序习惯没有尝试,欢迎试验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不知道

网友(2012-03-12):
学习了,一直这么做,不过标准单元却显示不出来?

网友(2012-05-23):
有碰到过没把ANT的lef放在最后报错的。

网友(2013-03-09):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encounter8.1导入std_cell.lef和antenna.lef文件时出现下面的问题,希望赐教。
**WARN: (SOCLF-102):    Two layers 'M1' and 'V1' specified in
SAMENET spacing rule have different type. To specify a SAMENET
spacing rule between a cut layer and routing layer, the first
one must be a cut layer. The rule is ignored.
**WARN: (SOCLF-102):    Two layers 'M2' and 'V1' specified in
SAMENET spacing rule have different type. To specify a SAMENET
spacing rule between a cut layer and routing layer, the first
one must be a cut layer. The rule is ignored.
**WARN: (SOCLF-102):    Two layers 'M2' and 'V2' specified in
SAMENET spacing rule have different type. To specify a SAMENET
spacing rule between a cut layer and routing layer, the first
one must be a cut layer. The rule is ignored.
PS:我用的 是S***库,这个库没有tech.lef库,说是和std_cell.lef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warning,做power或者routing的时候出问题了么?如果最终calibre验证没有啥问题,warning可以忽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求助个问题
在encounter中,带了io的设计是不是不能用cut Rectilinear功能呢了?就是一个剪刀的功能,一个单边带io的设计,我要把另外一边剪掉一点,成为一个L形,但是工具似乎不让我使用这个功能,没带io的时候这个功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也行吧,加io和不带io也没啥区别呀。
实在不行,你就用命令做多边形的floorplan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助,命令是什么?
我已经强点鼠标了,死活不让我cut啊。我也闹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tObjFPlanPolyg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setObjFPlanPolygon命令中,切floorplan形状时,要一个切的对象类型和名字,我选对象类型是Layershape,但是名字应该选什么?
如果是切module我倒是知道module有什么名字,floorplan的名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怎么设置需要你自己试了,你不是说有个能手动切的么?你手动切完后,到cmd文件中看产生的文件命令怎么描述的,然后照猫画虎来一个试试。

网友(2014-12-11):
回复 网友A:
版大 我用这个命令之后 为什么提示warning呢,我这个明显就是个矩形嘛 肯定也是rectilinear polygon 为什么会有warning呢 setObjFPlanPolygon  module mul5  0 0 1 1
**WARN: (SOCSYC-1846):  Only support rectilinear polygon.

网友:
导入数据时是有顺序的,首先导入工艺信息,才能导入物理信息,最后才能导入天线信息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边形是边数大于矩形边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ObjFPlanPolygon  module mul5  0 0 3.7 1.4 7.4 1.4 7.4 1.8 依然会提示warnings啊

网友(2017-08-28):
回复 网友A:

   斑竹大大,请问encounter中tf文件是在哪导入的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是读入lef文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LEF和TF文件之间的关系以及TF文件是怎么来的,请您讲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LEF有tf lef,macro lef,io lef,IP lef。这样说能理解了吧

网友:
这个帖子好老了,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大大

网友(2018-03-2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我的SMIC18库的lef目录下有几个小的tech.lel和一个比较大的macros.lef,一开始我直接选择macros.lef就提示我error:load LEF files ... failed,后来我选tech.lef再选macros.lef,然后点ok就成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天线效应的文件ant,是以什么格式给的?是哪个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F:

   lef里,有关于antenna的描述,macro的pin定义里也会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目前手头没有lef,请问,ant是在哪种lef中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tech lef和macro lef中都会有antenna的定义,具体的到时候你找个lef,搜一下关键词ANTENNA或者RAT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