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nanosim功耗分析

楼主(2010-10-18):
现在有了DC后的netlist.v,用的是smic18的库,现在要通过nanosim做功耗分析,如何将netlist中的标准门单元换做管级的netlist又或者需要哪种库文件?求达人解答

楼主:
没人知道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里面的power的信息是prime power做功耗分析时候使用的,就像prime time做sta一样会查表延迟信息,这些分析都是门级的,使用都是查表法。
   但是如果说要nanosim仿真波形的话,就必须转换到晶体管级,所以需要有门与晶体管这样的映射关系。这两者仿真的层面是不同的。

网友(2012-05-21):
5楼正确,但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