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极点的正负

楼主(2010-10-18):
最近在看拉扎维第6章的时候,书上的例题计算出来的极点都是正的,而例题当中却有负的,并且书上也没有说明极点的正负有什么区别。但在画波特图时好像不区分极点正负?如果要区分的话怎么区分呢?如果不区分的话,也就是波特图横坐标对应的是极点的绝对值?这样的话,要是一个系统有两个极点,比如说+10 rad/sec和-10 rad/sec,那么在波特图上岂不是一样??(先不考虑稳定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在习题当中有负极点

网友:
考虑到分母(1+s/p1)*(1+s/p2)*...,
那极点应该是-p1, -p2等。

网友:
关于波特图的画法,可以看看 池保勇写的那本书,里面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
极点也是有正有负,当然常见的以负的为多,也就是左半平面的

楼主:
极点是有正负,负极点也就是左半平面极点会稳定,这个没错。
负的极点在做波特图时,会取绝对值,绝对值大的也就是更负的会对应更大的频率值,这个也没错。
要是都是正的呢?还有一正一负?并且负极点的绝对值比正极点的大?(可能会出现不稳定)

网友:
建议看看信号与系统吧,稳定系统的极点都在左半平面,所以razavi书上所有极点默认都在左半平面

网友:
LZ  信号与系统的知识没掌握好啊, 去看看奥本海默的《信号与系统》吧~
我的看法是:若出现右半平面极点(即你说的正极点),那么系统的频率响应是不存在的(虽然拉氏变换存在!),所以这个时候系统肯定是(而不是可能!)不稳定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PS:拉扎维书的极点貌似都默认是左半平面吧,记不清了,好久没看了。

网友:
哎 我也回去恶补信号系统

网友:
極點正的就發散了~通常極點都負的 只是算的時候取絕對值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的答复,看来我得去好好看看下《信号与系统》了。

网友:
信号与系统

网友(2019-04-11):
画出来的确实相同的,但是是幅频特性相同,相频特性是不同的,左右平面的极点对相频影响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