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TP的擦除

楼主(2010-10-18):
OTP ROM是不是都可以用紫外线擦除呢? 代工厂是根据什么原理测试的?

网友(2012-11-03):
一般来说都是, 测试电流比较未烧写和擦除的电流大小,一般都是10-3级以上的差别

网友(2015-04-03):
用电流物理烧断的,不能用紫外线擦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紫外线擦除的是EEPROM吧,不是O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