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transition 违规怎么办?

楼主(2010-10-18):
在使用0.18工艺对项目进行DC综合时,出现了以下违规,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解决,请教大家一下。
max_transition
Net                 required transition       actural transition              slack
W00                  1.20                              3.58                        -2.38(violated)
PIN:pad_w00/P   1.20                              1.29                         -0.59(violated)

网友:
查一下net上的capacitance和fanout等,看有啥异常
没异常就compile -map high -incr -only_design_rule搞一把

网友:
不用解决,PR时会解决的。你在约束里面给出约束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简单问题,留给后端解决就行了。

网友:
同意樓上,別太大就可

楼主:
多少范围才能算做太大呢,需要进行处理~~~刚接触,感觉都没有一定的指标,茫然啊

网友:
无所谓,后端解决就好了

网友(2011-01-18):
这个是pad上的,你需要对pad做处理。

网友(2011-04-18):
留给后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挺小的。不用管了。

网友: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1-06-20):
那综合的作用就是给后端提供一个参考吗

网友(2011-10-03):
回复 网友B:
DADFADFASDFASDFASDFASDFAS